系统热启动的问题

楼主:
如何判断系统热启动?PIC复位后再次运行后,内存全部清零了,内存全部清零后我无法判断是否是热启动,有网友告诉我“可以读复位寄存器记录”,咋读取呢?

网友A(2014-03-05):
可根据STATUS中的3,4位判断复位状态

楼主:
问题不在怎样判断是发生了何种复位,执行RESET();这条指令后,内存都清零了,这就比较麻烦,我要判断哪一位才能知道是热启动?如果我想通过内存判断而启动就无法实现,或者我在编译或者

楼主:
跳过清除内存的那段程序?

网友B:
如果你不想在上电时清空某些变量,则使用某个关键字就可以指定C编译器避开这个变量。

这个关键字就是persistent .

例如:persistent unsigned char var1;//定义为变量var1为persistent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