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D4052的问题

楼主:
新手,刚用了一个CD4052芯片,我将VDD直接接到+5V,GND、INH和信号A、B 均接地,VEE接至-5V时出现芯片发热,别端口都是悬空的,没有接信号。
当我将VEE接至地时,芯片不热,但是信号传输不正常,信号为正负1V峰值的模拟信号。求助为什么会发热?我总怀疑我买的是假芯片。

网友A(2014-03-05):
我刚看了PDF资料,没接错。
附件是我以前4052的接法,用了好多年,你VCC接5V就和我的接法完全一样了,肯定没啥问题;
1、抓紧申请几片样品吧,实在不行换厂家再买几片;
2、把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PDF资料,没接错。
附件是我以前4052的接法,用了好多年,你VCC接5V就和我的接法完全一样了,肯定 ...

谢谢,我换个卖家买两个试试,我又买了个74HC4502的芯片,总感觉为了两块钱的片子卖假的不太科学。这个事弄的我很纠结,不知道是芯片的事还是我电路搭的有问题,还是我手册没有看懂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换个卖家买两个试试,我又买了个74HC4502的芯片,总感觉为了两块钱的片子卖假的不太科学。这个事 ...

贴个图看看呗,比较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看看呗,比较简单的了

就是这么连的,别的什么都没连呢还。接VEE=-5V 时CD4052很热,当VEE接GND时芯片不热。

网友A:
这样没问题的。
换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问题的。
换芯片吧

今天换了个芯片,好使了。谢谢你,帮了大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个芯片,好使了。谢谢你,帮了大忙了。

解决了就好
:)
下次碰到问题,我也知道是芯片坏了:)

网友B:
又学到一招。

网友C(2015-10-16):
公共端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