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莞beatsboxs制造工厂的兄弟吗?

楼主(2014-03-05):
淘宝败了个无线蓝牙音箱(魔声beats BeatBox portalbe),音质还不错。不过用1号电池播放,5分钟后就坏了,换了一台仍然如此,卖家说无法解决了。
本来就是需要用电池,在户外使用的。
估计是内部某部分电路,在用电池播放时,电流大(播放时电流估计会到5~8A),发热严重致烧毁。有2种可能:
1、是二极管之类简单的元件,过流烧毁。这样可以自行换个大电流的管子。
2、也有可能有内部升压电流,把6节1号电池升到高压,以提供大功率播放。这样烧毁,就没救了。

现在向beatsboxs工厂的兄弟请教:
1、是哪部分烧毁?
2、机器如何拆开?我还没找到拆开的方法。

网友A:
Beats的产品相当部分是其他公司ODM的。
外观看这个就是防拆机的结构,建议还是透过卖家联系原厂维修,自己拆机很可能就是破坏性的了,当然如果能无损的拆开,顺着电源逐一排查,还是很容易就能找到烧坏的器件。

楼主:
卖家估计早就知道这个问题,是在通过淘宝帮厂家处理这批问题产品。
所以说24小时内好评确认,可以送一副耳机。
我承认,收到时感觉音质不错,东西看起来外观也好看,又想那副耳机,所以当卖家催促好评时,就确认收货了。
后来发现电池播放不行,也退不了货了。

楼主:
很惭愧,做了5年的淘宝店主了,还没仔细看过淘宝的很多规则。

申请换货后,换了一台机,收到新机我马上就确认换货成功了。
结果一轮测试下来,换的机还是烧了,发现淘宝已经没有任何退货、换货、售后申请的处理入口了。
后续处理结果如何,只能看卖家良心了。目前来看,卖家就是说太忙之类的。

网友B:
自己动手改装吧。

网友C:
肯定是设计问题。不过在这找到生产商的人怕是概率十分微小的事。而且这东西1K多的价格实在不可思议,楼主土豪啊。

网友A:
这个价格倒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我碰巧接触过深圳一家给国际一线大牌ODM的耳机公司,一副耳机几千元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倒没什么不可思议的,我碰巧接触过深圳一家给国际一线大牌ODM的耳机公司,一副耳机几千元很正常 ...

高保真有高保真的规矩,但楼主的蓝牙音箱可不像,不论外形还是价格都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惭愧,做了5年的淘宝店主了,还没仔细看过淘宝的很多规则。

申请换货后,换了一台机,收到新机我马上就 ...

还可以追加评论

网友D:
茫茫人海,找到厂家的人概率太小。实在不行就自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追加评论

只能追加一次。
追加的评论,卖家表示很恼火;P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保真有高保真的规矩,但楼主的蓝牙音箱可不像,不论外形还是价格都不对。 ...

不算是高保真了。
只是便携音箱里声音算好。功率在20W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追加一次。
追加的评论,卖家表示很恼火

这就对了。

网友E:
这个价格还不如买其他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