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mfgtools

楼主(2014-03-05):
我用的是imx6Quad开发板,当加载uboot时候时间很长,第一次接触这个系列的板子,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长时间么?用mfgtools烧写从开始到结束大概要多长时间?

楼主:
就停在这里了
这是log文件:
DLL version: 2.2.3
Wednesday, March 05, 2014 11:01:11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0C72E1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0C72E10]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楼主:
还有就是电脑可以识别出来com3口,但是烧录的时候超级终端什么显示也没有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加载uboot时间不会特别长,关于你说的用mfgtools烧写从开始到结束大概要多长时间这个倒是真没有测试过。烧写一般的uboot,uImage以及文件系统的时候不会特别久。但是如果要是烧写ubuntu系统到板子上的话时间就会久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电脑可以识别出来com3口,但是烧录的时候超级终端什么显示也没有

在烧写过程,如果你打开终端的话烧写内容和过程会在终端上显示的,请确保你终端的参数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加载uboot时间不会特别长,关于你说的用mfgtools烧写从开始到结束大概要多长时间这个倒是真 ...

是ucl2.xml与cfg.ini配置不正确么?
cfg.ini: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Sabre-SD

ucl2.xml:
- <CFG>
  <STATE name="BootStrap" dev="MX6Q" vid="15A2" pid="0054" />
  <STATE name="Updater" dev="MSC" vid="066F" pid="37FF" />
  </CFG>
板子是imx6Quad

楼主:
这个是超级终端配置

楼主:
还有就是我现在暂时没有拿到OTG线,用普通USB数据线连接的电脑与开发板OTG口,mfgtools能够识别到开发板,这样做有影响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ucl2.xml与cfg.ini配置不正确么?
cfg.ini:

请问你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ig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design的?

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使用的xp系统呢?用的是mfgtools v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

是i.mx6Q-SDP? 你是要烧写到SD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使用的xp系统呢?用的是mfgtools v2

XP系统下也是可以用的,Windows XP/Windows 7 都是OK的,并且要支持USB2.0 版本及以上的就好。

楼主:
切换到w7系统重新烧录的话不会卡住,而是会提示一个错误
on: 2.2.3
Wednesday, March 05, 2014 14:55:12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 new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running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2769c22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5A2&PID_0054#5&2769c22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Current, _devices.size: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04ca&pid_0061#6&497f2df&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index: 1
ModuleID[2] LevelID[1]: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 - DeviceListType_New--devPath: \\?\hid#vid_15a2&pid_0054#6&4fb5e51&0&0000#{4d1e55b2-f16f-11cf-88cb-001111000030}
ModuleID[2] LevelID[10]: new MxHidDevice[01F978E8]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devInstPathToFind: USB\VID_15A2&PID_0054\5&2769C222&0&1, _deviceInstanceID: USB\VID_15A2&PID_0054\5&2769C222&0&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FindDeviceByUsbPath--DeviceListType_New, Find the device, Port: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Class::AddUsbDevice() successful USB#VID_15A2&PID_0054#5&2769C222&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add to current list, retry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MxHidDeviceClass] vid_15a2&pid_0054, Hub:1-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Arri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Arri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arrive1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Image, address is 0x108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Load[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 is 0x10C00000
ModuleID[2] LevelID[10]: PortMgrDlg(0)--Command Load excute successfully, retry count: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Jump[WndIndex:0]
ModuleID[2] LevelID[10]: *********MxHidDevice[01F978E8] Jump to Ramkernel successfull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state command has been finished and the last command is successful,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device chagned and reset to state 0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Boot[WndIndex:0], File is F:\toolv2\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u-boot-mx6q-sabresd.bin
ModuleID[2] LevelID[1]: MxHidDevice::Write() Error writing to device 0x79.
ModuleID[2] LevelID[1]: Failed to initialize memory!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xHidDevice--Command Boot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mx6Q-SDP? 你是要烧写到SD卡上?

是要烧写到SD卡上,配置文件都是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直接解压出来的没有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烧写到SD卡上,配置文件都是飞思卡尔官网下载直接解压出来的没有改动 ...

请问你是要在你额板子上跑linux还是android系统啊?还有你下载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楼主你好,MFGTool使用:
1、将需要烧写的文件拷贝到MFGTool中合适的位置。
2、用uart线 USB-OTG线连接PC与开发板。
3、修改cfg.ini文件(根据你的需要设置)。
4、设置boot mode 为download 模式
5、打开终端,并运行MfgTool2.exe。
6、给板子上电,在MfgTool2.exe上有设备出现,将SD卡插到SD卡槽中,点击MfgTool2.exe中"Srart"开始下载。
具体的就这么几个步骤,你检查一下看你是否漏掉哪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要在你额板子上跑linux还是android系统啊?还有你下载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

linux,u-boot-mx6q-sabresd.bin,暂时没有拿到uart线 USB-OTG线,用micro-B to standard-A线可以么?download模式sw6设置为00001100对吧,步骤都没有错误,

楼主:
download模式为全部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i.mx6Q-SDP? 你是要烧写到SD卡上?

我的开发板是i.mx6Q-SDP,烧录过程中总是提示
格式化 (F)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是i.mx6Q-SDP,烧录过程中总是提示
格式化 (F)盘??

因为烧写过程中要给SD分区,这里你选择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烧写过程中要给SD分区,这里你选择取消就可以了。

恩,启动过程中,超级终端提示
freescale login:
输入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启动过程中,超级终端提示
freescale login:
输入什么?

roo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ot

谢谢,为什么液晶屏一直黑屏?我刚拿到i.mx6Q-sdp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为什么液晶屏一直黑屏?我刚拿到i.mx6Q-sdp的开发板。

请问你的显示屏是什么?建议你重新创建一个新帖提问,这样别人遇到同样的问题话,也方便查看答案。

网友C:
楼主你好,建议你拿到uart线 USB-OTG线再试~~

楼主:
请飞思卡尔北京这边现场支持工程师检测后,发现是板子ddr是坏的,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飞思卡尔北京这边现场支持工程师检测后,发现是板子ddr是坏的,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 ...

非常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有问题欢迎在本论坛创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飞思卡尔北京这边现场支持工程师检测后,发现是板子ddr是坏的,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 ...

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能否帮忙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
具体的结贴方式如下: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贴给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