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求指导

楼主:
原理图转到PCB过程中,点击执行更改一切正常,点击生成更改,ADD NETS会出现很多叉号,下面还会出现CLAA ALREADY EXISTS,求指导解决

网友A(2014-03-05):
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B:
只要PCB中的元件和鼠线正常就行

网友C:
只要Done选项里没有错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