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请教各位大神 。232转485方向控制问题

楼主(2014-03-05):
最近准备自己做个232转485 ,在网上找了资料 ,基本都是和这个图类似的电路。

请教一下各路大神。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靠谱不?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法?先谢谢各位了

不知发对板块没有。发错了  希望管理员不要删除啊

网友A:
靠谱, 不过有些缺陷的.
原因是 RE/DE 是靠 发送脚电平控制的.
这样发送高的时候, 其实是在接受模式, 总线靠外部的拉电阻实现电平.
建议拉电阻再用小一点.

网友B(2018-09-13):
引用 网友A:
靠谱, 不过有些缺陷的.
原因是 RE/DE 是靠 发送脚电平控制的.
这样发送高的时候, 其实是在接受模式, 总线靠 ...

这个电路能485转232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能485转232么

485转232, 跟 232转 485 是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都是双向通信(严格讲是准双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转232, 跟 232转 485 是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都是双向通信(严格讲是准双向) ...

我画了一个差不多也是按这个来画的,这样可以实现双向吧?

网友C:
波特率低,双绞线短的时候没有问题
波特率高了,距离远了就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转232, 跟 232转 485 是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都是双向通信(严格讲是准双向) ...

但是这个电路在232没有数据的时候de是高电平,电路不能接受485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