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后的电容的作用

楼主:
如下图,请问下C8和C9的作用。当C8或者C9任一个电容接上,电路都可输出5V电压。
当C8和C9都不接时,电路无电压输出。个人猜测,C8和C9的功能不只是滤波作用。
变压器前级是方波输入,频率140K,幅值28V,变压器后级幅值为8V。

网友A(2014-03-05):
换种画法,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种画法,一目了然。

请问下C8和C9的作用,以及容值的计算方法。负载输出100ma.

网友A:
电容就是存储电荷。C8、C9也不例外。

如果输出电压的一半是4V,电源电流0.1A,电源输入频率140kHz。滤波电容 C8=C9 应该不小于:

I / (V * f) = 0.1 / (4 * 140 * 1000) = 0.1786 (uF)。 选 0.22uF电容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