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安装ccs3.3 后 弹出error adding menmory......

楼主(2014-03-05):
怎么解决呀 亲!

网友A:
安装CCS3.3   怎么弹出来了XDS510仿真器的错误
应该是你安装好之后进行Setup CCS的时候选择的仿真器问题吧
仿真器驱动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CCS3.3   怎么弹出来了XDS510仿真器的错误
应该是你安装好之后进行Setup CCS的时候选择的仿真器问题吧
...

是在同一目录的 ,,,,

网友B:
解决了吗   起始地址有问题还是什么?

楼主:
仿真器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