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电路板

楼主(2014-03-05):
记得见过的PCB板都是平面的,现在有这种电路板吗?是柔性板还是拼接的呢?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下帖子,图小点了,应该不用辛苦等刷图了

楼主:
求解答。。。。是不是有这种立体电路板呢。。。

网友A:
这种应该是线接的,在集中在另一个小PCB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线接的,在集中在另一个小PCB板上

没敢拆电路,但是那板子看起来跟灯条的那种PCB材质差不多。。

网友B:
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铝基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敢拆电路,但是那板子看起来跟灯条的那种PCB材质差不多。。

还有可能是软同PCB,跟排线那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看的不是很明白
铝基板吧

就是不是平面的电路板。。像碗形的,平常见的都是平面的电路板。。

网友C:
现在的工艺还没有做成立体碗型线路板的,但是有很多客户是拼接的。
看图可以肯定不是FPC柔性线路板。

网友C:
老实说你这图有点看不清楚,还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软灯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你这图有点看不清楚,还是不敢确定是不是软灯条板。

来张清晰点的

网友C:
应该是PCB而不是FPC--我看到有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CB而不是FPC--我看到有定位孔。

貌似两头有拼接,明天准备把它拆了

网友C:
:)你是计划copy?: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计划copy?

有打算,这东西可是老贵了,公司机械的人设计的角度很不好。。

网友D:
看似是拼接的 我见过长条的约

网友E:
就是一块普通的玻璃纤维板,显微镜环形灯。

网友F:
楼主想做,可以找我,嘿嘿,我以前就做这个

网友G:
我知道这个,是用那个柔性的板子,画成一个扇形,然后再弯折的成一个锥形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G:
哦,是一个锥台。

网友H:
看似是PCB板拼接的 楼主拆一下 看看

楼主:
今天拆了,是个柔性的板子,然后拼接的。
结贴,散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