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休眠和停止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小弟最近刚刚接触STM32F051这个芯片,看芯片手册说有休眠和停止模式2种,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唤醒的方式有一个中断唤醒,一个事件唤醒,这两个区别又是什么?最后各位大大有没有相应的例程或自己测试用的程序代码借我参考参考啊~~~~~,感觉看文档也不会去设置,一头雾水啊:(

网友A:
当然有,你没看参考手册吗?
RM0091 - STM32F051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 Reference manual v5.0   82页

网友A:
固件库下面STM32F0xx StdPeriph Lib v1.0.0RC1\Project\STM32F0xx_StdPeriph_Examples\PWR\
不是也有对应的PWR_Standby和PWR_Stop例程吗?用之前先看看里面的readme.txt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你没看参考手册吗?
RM0091 - STM32F051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 Reference manual v5.0 ...

版主大大,现在出现问题了,我用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进入stop模式,但我没配置任何的中断,现在程序唤醒不了了,有没有什么其他唤醒的方式?重新烧程序也烧不了,说设备无法上电,怎么办啊?

楼主:
额,自己弄好了,去ST官网下了个串口擦除程序的东东,把它洗掉就好了
stopmode再自己慢慢弄吧

网友B(2015-08-14):
不用另外用东西弄  下程序的时候用镊子夹着复位电容,点下载 然后立马松掉镊子就可以下进去了。

网友B:
我现在这是可以休眠唤醒  但是弄很多次以后就唤不醒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C:
Sleep的弄过,Stop的想弄,之前没时间,发现不好唤醒
Sleep的也够,静态电流也降下去,其实也降不了多少,还是挺大的

网友:
真没用过这个STOP,描述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2017-08-07):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可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
GD32F130系列 M3内核与STM32F030/051/070等系列,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欢迎来电咨询探讨,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