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07,串口转以太网问题

楼主(2014-03-05):
在做一个工厂的信息化系统项目,涉及到串口转以太网问题。车间内的设备大都有RS485接口,准备用STM32F407做一个485转以太网的模块,使生产设备的一些重要参数可以通过网络传送到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去。
目前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源码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需求,STM32F407IG有6个串口,我打算用6个socket在6个端口上监听,使用FREERTOS+LWIP软件包,但是貌似开不了6个TCP的SERVER,求高手发解决方案。

网友B(2014-12-20):
HLK-RM04,了解一下这个串口-以太网-WIFI转换的模块,可能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