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间距排针封装

楼主(2014-03-05):
大家好,有一事相求。本人在画PCB时由于需要使用间距为2.0的双排9针排针,但是没有在AD软件中看到有相应的PCB封装,苦于手中没有卡尺不能准确确定排针的大小,希望大家有现成的2.0间距的排针封装的话能发一下,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你既然知道是2.0间距的,还用卡尺干什么,最多是外围结构的尺寸需要确定,这个用管脚测量即可再适当留点小余量不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知道是2.0间距的,还用卡尺干什么,最多是外围结构的尺寸需要确定,这个用管脚测量即可再适当留点小 ...

主要是过孔内外半径不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过孔内外半径不确定

用标准的2.54插针焊盘孔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的2.54插针焊盘孔径即可。

不能吧,明显可以看出2.0的排针的直径要比2.54的直径要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吧,明显可以看出2.0的排针的直径要比2.54的直径要小

小的插入大的没问题,反之不行。

网友A:
你可以拿实物在现成的2.54PCB上试试,如果非常松旷再找别的孔径稍小的其它元件的插孔试试。稍动动手,问题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插入大的没问题,反之不行。

这样针与针之间的距离就太小了,恐怕做板要出问题。

网友B:
http://portal.fciconnect.com/Comergent//fci/drawing/10075024.pdf
http://www.digikey.cn/product-de ... 609-2904-ND/1618797
看看是不是你要用的排针,其实前面春阳大侠已经说过了,只要知道两针的间距就可以了,孔径、焊盘用2.54的没事的,你画孔的时候保证两个孔的圆心距离等于两针的间距即可;

网友C:
到网上查双列排针,资料很全的。
按照PDF资料画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针与针之间的距离就太小了,恐怕做板要出问题。

怎么可能?!只要中心距是2.0就不会有问题,你难道做封装时用边沿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ortal.fciconnect.com/Comergent//fci/drawing/10075024.pdf
http://www.digikey.cn/product-detai ...

你这个方法好,学会了,以后就上DIGIKEY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只要中心距是2.0就不会有问题,你难道做封装时用边沿距么? ...

我的意思是两孔的边沿距小,而且孔搞大了装排座焊接的时候不觉得晃荡吗?已经找到了标准,此贴不再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两孔的边沿距小,而且孔搞大了装排座焊接的时候不觉得晃荡吗?已经找到了标准,此贴不再讨论。 ...

关于“晃荡”问题,我在7楼已经讲过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