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05):
同样的程序在wintc就能通过正常运行,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哪里有限制,用的STM32f103的片子。用KEIL写一个小程序,大家帮忙看看。

int a = 0x0001;
unsigned char *p;
p = &a;
结果最后一句编译不过去,提示不能赋值
main.c(131):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in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 signed char *"

网友A:
强制转换试试,你这种写法,不提倡

网友B:
不同环境的编译器对运行安全的检查级别和要求不一样。

网友C:
p = &a;你把一个int型指针附值给char型指针类型不匹配
int型在不同机器上是不一样的.
p=(unsigned char *)&a;

网友D:
直接定义 int *p;

楼主:
我给P赋值的是一个地址,我定义的uchar 是指指针指向的内存块大小,这跟指针本身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E:
你定义的int型数据要用int型的指针来获取数据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