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序列之5:滴答定时器

楼主(2014-03-05):
本节我们将原理图、代码和验证三部分来分析,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STM32F4探索套件的原理图部分
2.程序编写
3.下载验证
一、STM32F4探索套件的原理图部分:
滴答定时器还是通过用户LED灯来实现的。下面是LED灯的原理图。
二、程序编写
在写程序的时候,首先按一下步骤检查是否已经完备。
1.确保JP3CN4跳线是连接的【Discovery模式】。
2.通过Min USB把开发板和电脑连接,USB供电。
3.通过ST-Link/V2来下载程序。和
4.检查USB通讯的LED1灯是否亮,电源灯LED2是否亮(3.3v)
5.以上正常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
通过上面的原理图我们很简单可以搞定简单的跑马灯。GPIO的配置就不讲了,都是很简单的,主要是主程序部分,程序采用官网的程序。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LEDs available on STM32F429I-DISCO */
  STM_EVAL_LEDInit(LED3);
  STM_EVAL_LEDInit(LED4);
  /* Turn on LED3 */
  STM_EVAL_LEDOn(LED3);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while (1)
  {
    /* Toggle LED4 */
    STM_EVAL_LEDToggle(LED4);
    /* Insert 50 ms delay */
    Delay(50);
    /* Toggle LED3 */
    STM_EVAL_LEDToggle(LED3);
    /* Insert 100 ms delay */
    Delay(100);
  }
}
/***************************** 鑫亮电子 *********************************/
滴答定时器具有重装载的功能,所以我们只需要配置一下系统时钟就可以了。
三、下载验证
通过Min-USB进行烧录下载,效果图,如下图所示。红灯和绿灯各两秒翻转一次。

    代码上传 自己添加库文件

网友A:
请问,F4用KEIL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F4用KEIL的版本是多少??

429我用的5.0.

网友C:
编译错误,LZ的ST_link 怎么设置后下载程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错误,LZ的ST_link 怎么设置后下载程序的啊

先要加入库文件 才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C:
已经找出问题了,可以正常编译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出问题了,可以正常编译下载了

网友D:
可以给个完整的程序么,直接main文件编译根本就不行,在keilv5.1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给个完整的程序么,直接main文件编译根本就不行,在keilv5.1中

这个只要加一个库就可以了,库很大,不好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分享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分享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谢谢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