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分配器电路

楼主(2014-03-05):
最近搞了一个脉冲分配器板子,主要功能是把差分信号一路变成两路,还能让TTL装换成HTL。据说德国原装进口,
主要IC丝印都被擦了。
如图正面

然后是背面

背面放大 被擦除的丝印

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发现过孔过的对面还没有,估计不是两层板。
这是它的Block Diagram

主要的IC我大致搜索+查询资料,猜测应该是MC3486+MC3487,把差分信号变成TTL,TTL再送给差分驱动芯片,之后产生两路原来的差分信号。
问题:1,最大频率怎么是怎么计算的?说明书上边为400KHZ。。跟芯片的延迟有关,还是跟滤波电容有关?
2,在板子上边发现了大量的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作用呢?
(不知道图为啥还出现在后边,所以可以不用看了)

网友A:
一般和芯片有关。
你这是驱动步进或伺服驱动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芯片有关。
你这是驱动步进或伺服驱动器的吧???

是光栅尺信号分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光栅尺信号分路的

哦,差分驱动芯片速度很快的。
主要影响可能是电路的滤波和三极管吧。
你可以把电路抄出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芯片有关。
你这是驱动步进或伺服驱动器的吧???

顺便问下,延迟多大才能足够对原信号造成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差分驱动芯片速度很快的。
主要影响可能是电路的滤波和三极管吧。
你可以把电路抄出来分析 ...

准备这么干呢,但是这好像不是单层板。。
因为很多过孔只有一面有,背面没过孔。。

网友A:
延迟本身对信号没啥影响,但延迟长了,响应不及时,客户就接受不了了。
电路中有电容,对信号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输入个200K的方波,看下吧,就知道这200K主要受啥影响,不一定是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本身对信号没啥影响,但延迟长了,响应不及时,客户就接受不了了。
电路中有电容,对信号的影响是比较 ...

滤波电容?由于是贴片,不好看出来是多大的。
试试200K去~

网友B:
嘿嘿 这板子我认识,深圳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 这板子我认识,深圳国产的

真的假的。。。。
上边写的MOTRONA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
上边写的MOTRONA产的。。

上面的字,随意写,不要太当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