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BGA问题

楼主(2014-03-05):
最近遇到一款芯片是BGA封装的,96 个脚,0.65mm球距,怎么焊接。只有烙铁和热风枪。之前都是焊接的QFN,还没焊过BGA。

网友A:
还是找个专业代工的吧省事省心

网友B:
先在焊盘上面上锡,焊盘上有一点点就够了,然后涂点助焊膏(没有也可以),将芯片对准板子上面的丝印,开始用热风枪吹,吹的时候用镊子轻轻动一下IC,不要动的太大,吹个三分钟左右OK,这个大多还是凭感觉,生手有点难度。

网友C:
先板子上焊盘上锡,然后烙铁刮平,然后刷子 均匀涂点助焊膏,不要太多,BGA 对准丝印放上,热风枪 风调小,温度300 均匀加热。你会看到BGA有个上下或者左右有个动作,就表明 差不多了。然后再吹个10秒,冷却后 基本就OK了

网友D:
还没焊过BGA封装的 不过有虚焊的地方 不容易检测 而且BGA封装的芯片一般都比较贵 舍不得练习呢

网友E:
学习了  下回试试

网友F:
找下深圳沙井这边有很多专业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下深圳沙井这边有很多专业代工

主要是实验阶段,批量的话肯定会代工了

网友G:
用BGA焊接台,把板子焊盘处理干净,上一点助焊油,对位,然后焊接,这样比较可靠。热风枪不熟练容易烧坏板或芯片。

网友H:
嫌麻烦就找一个专业的。如果想自个弄的话先把板子上xi.烙铁刮平,吧芯片对准了,用镊子夹住,吹,按住吹,这个力度和精确度要把握好

网友I:
首先告诉你,PCB上不用上锡,在BGA芯片上刮上助焊膏,均匀即可,不要过多,风枪最好有那种矩形罩的,罩住BGA,温度调到高出焊锡熔点20度左右,对准吹3分钟。

网友J:
不要以为你一下就能焊好!现在的SMT工厂也不保证100%。

网友K:
都是牛人啊……我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原来BGA也有人用手工焊接的啊……我滴神啊……我从来没想过啊……我们公司有机器啊……我觉得那个机器还需要自己去对准,我觉得这个也不靠谱啊……手工焊不是更容易短路么?BGA那个点密密麻麻的,锡多了怕短路,锡少了怕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都是牛人啊……我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原来BGA也有人用手工焊接的啊……我滴神啊……我从来没想过啊……我们 ...

是啊,QFN经常焊接,觉得没什么的,就是没焊接过BGA。

网友L:
QFN怎么焊接?要是芯片中间有GND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L:
QFN怎么焊接?要是芯片中间有GND的那种

要么不管它,要么直接上点锡,热风枪吹。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么不管它,要么直接上点锡,热风枪吹。

不管他的话是不是只影响芯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管他的话是不是只影响芯片散热?

那得具体看芯片的要求了。

网友L:
哦,比如说USB转串口的CP2102呢?USB接笔记本,电流估计也就500MA。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得具体看芯片的要求了。

哦,比如说USB转串口的CP2102呢?USB接笔记本,电流估计也就500MA。

网友:
壮哉我大中华心灵手巧的人们!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比如说USB转串口的CP2102呢?USB接笔记本,电流估计也就500MA。

我简单看了下CP2102底部的焊盘是和GND是一个网络的,手册上面好像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要怎么处理这个焊盘。另外这个芯片已经有GND引脚了,如果是我的话图简单我就不画这个焊盘了。估计这个芯片一般也不会工作在很大的电流(比如500ma)的工作状态吧。散热觉得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比如说USB转串口的CP2102呢?USB接笔记本,电流估计也就500MA。

当然也可以测试下如果传输信号稳定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做这个焊盘了,如果不稳定还是加上吧。如果芯片热量很大,比如我用充电管理芯片,给锂电池充电。加了焊盘就可以用1A电流充电,不加的话很热我只能让设定它工作在300ma的状态。由于我没有加,所以都是300ma充电

下面的焊盘一般都是连接GND网络的吧,可以在这个焊盘上面放个大的过孔,然后上点锡,这样也能让焊锡流动下,流出来也不至于鼓包把芯片顶起来。我是这样想,还没有实际操作过,之前的搞的都是不画焊盘,呵呵。

网友M:
我只想说,那些让人在焊盘上先上锡的,都是在误人子弟。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先板子上焊盘上锡,然后烙铁刮平,然后刷子 均匀涂点助焊膏,不要太多,BGA 对准丝印放上,热风枪 风调小, ...

經驗豐富哦

网友O:
本人就专门手工焊接BGA的、想想做助理工程师那么久了。研发的10快8快的开发样板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本人就专门手工焊接BGA的、想想做助理工程师那么久了。研发的10快8快的开发样板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焊接的、 ...

分享下经验嘛

网友P:
引用 网友J:
不要以为你一下就能焊好!现在的SMT工厂也不保证100%。

我们公司保证一次性通过率97%,二次100%通过。当然,我们不是手焊。

网友Q:
BGA手工焊接的难度很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简单看了下CP2102底部的焊盘是和GND是一个网络的,手册上面好像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要怎么处理这个焊盘。 ...

是的,现在有些纠结这个问题,底下的焊盘和GND是通的,不焊怕有什么问题出来,焊的话确实有点棘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当然也可以测试下如果传输信号稳定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做这个焊盘了,如果不稳定还是加上吧。如果芯片热 ...

打个大点的过孔倒是个好办法,可惜板子已经出来了,没打过孔,纠结,先不焊试试看吧,感谢兄弟的关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只想说,那些让人在焊盘上先上锡的,都是在误人子弟。

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分享下经验嘛

这个主要是练得多就好了

网友R:
焊完测下电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锡后,焊盘会不平,影响焊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上锡后,焊盘会不平,影响焊接的。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