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4-03-05):
最近在学习XC2000的 串口  有几个问题  很迷惑  1,如果我通过串口助手  发送6个字符  例如  发送 qwaszx   单片机是如何接收数据的??   2,单片机将接收到的数据  存放在哪里??是不是  放在  缓存里面??  这个缓存  里 是不是可以存放多个字符啊??

网友A:
建议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B:
你要看看单片机的原理呀,这样的问题大家只会扫一眼,你得不到多大的帮助的,祝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单片机的原理呀,这样的问题大家只会扫一眼,你得不到多大的帮助的,祝进步 ...

嗯嗯  的确  我之前没有学过 单片机  上来直接搞 很困难  我手里的板子是英飞凌的  但是我这里只有 51单片机的 视频教程  我可以先看看51的视频吗??

网友C:
是英飞凌,你就看这个单片机的手册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去研究51,虽然单片机之间工作原理基本相同,但是没有必要去看一个不相关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英飞凌,你就看这个单片机的手册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去研究51,虽然单片机之间工作原理基本相同,但是没有 ...

我 单片机  零基础  原理神马的  几乎一点 不懂  编程也一般    我手上有英飞凌的手册  但是  根本看不懂啊。。。。。

网友C:
人都是从什么都不懂开始学的。金山词霸是你的好帮手。我还是看TOSHIBA单片机入门的,比你英飞凌的资料还少,学起来还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