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半LM35AH和LM35DZ的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lm35dz是TO-92A封装的,lm35ah是to-46封装的,这两种封装的传感器接上同样的电源,同样温度环境下,输出不相同,室温21摄氏度时lm35dz输出0.21v,但是lm35ah输出0.72V。lm35dz输出电压符合手册上的电压值,但是lm35ah就不符合,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求用过得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TO-220的封装我用过吧。
是不是引脚接错了,你这也差的太多了
除非你买到假货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LM35AH我有两只,是金封的,没看出有问题,一致性很好,我都舍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LM35AH我有两只,是金封的,没看出有问题,一致性很好,我都舍不得用。 ...

我们买了10个,都有国半的标志,65一个:Q,现在在室温下都是输出0.72V,不正常,用不了,只好用普通精度的代替使用呢。你的测试过都是正常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220的封装我用过吧。
是不是引脚接错了,你这也差的太多了
除非你买到假货 ...

引脚没接错,假货真货怎么看啊?有查看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买了10个,都有国半的标志,65一个,现在在室温下都是输出0.72V,不正常,用不了,只好用普通精度 ...

电源电压多高?静态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多高?静态电流多少?

电源电压+15V,静态电流100uA。

网友B:
把我的翻了出来,2只LM35AH,1只LM35CAH,管脚有套管的红色为+电源,黑色地,黄色输出,测试了一下都是正常的。
如果常温下输出0.72V,那么可能的问题是:假货(假货也有国半标志)、引脚接错(可能已经烧了)、电源问题、表的问题。

网友C:
用电吹风吹下,或用电烙铁近靠,看看输出变化。这样有助于判断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我的翻了出来,2只LM35AH,1只LM35CAH,管脚有套管的红色为+电源,黑色地,黄色输出,测试了一下都是正常 ...

谢谢,我的是假货,你看看下面的图,引脚跟电阻引脚一样细,上面的标志也很容易被擦掉。然后给我们进货的人说这个他选的最便宜的,说有可能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吹风吹下,或用电烙铁近靠,看看输出变化。这样有助于判断问题在哪。
...

用手捂也变化,但是确定时假货啦。谢谢:lol

网友D:
65元一个,抢钱呀?
还不如NTC电阻。

网友C:
65块一个,还是假的,真会坑爹哇
还浪费时间,不能救这样算了

网友E:
这有多高的精度啊。 0.01度油槽 ?

网友F:
诶,应该是假货了。 这是设计中最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