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缓存如何处理大数据

楼主(2014-03-05):
请教下前辈,Nano100系列的UART口和SmartCard口,各自缓存的是多少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我是直接看芯片手册上的对应的TX和RX,以及各自口的特性,可惜没找到!
当然,还有个主要问题。
一个小缓存的芯片,收到大数据时,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以及数据的完整性?
(其实我这边所谓的小缓存芯片,指的是Nano100!而这个芯片只是相当于中间介质,收到数据,加个标签,立马送走!)
谢谢~

网友A:
UART有FIFO了呀,可以任意配置的,我指的是120的芯片,100的你找找看,哈哈

网友B:
SC口 用于数据负载的独立的接收/发送 4 字节入口缓存

网友B:
UART0与1分别有16位的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0与1分别有16位的FIFO

前辈,再请教下哈,如果UART1接收到40K数据,应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以及完整性呢?
(UART1口接收到后,不需要存储数据,只要进行中转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有FIFO了呀,可以任意配置的,我指的是120的芯片,100的你找找看,哈哈

问下哈,你指的是FIFO大小可以任意配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哈,你指的是FIFO大小可以任意配置吗?

16位的FIFO可以任意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再请教下哈,如果UART1接收到40K数据,应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以及完整性呢?
(UAR ...

你可以自己写个协议,用ModBus也可以

网友C:
搜索XModem,ZModem……

网友D(2017-05-18):
引用 网友C:
搜索XModem,ZModem……

有新唐的Xmodem例子吗

网友E:
这个楼主最后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