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有人用过MPU6050模块吗

楼主(2014-03-05):
有人用过MPU6050模块吗,他是i2c通信的,请问与kl25怎么相连呢,是作为从机还是主机呢?我想采集MPU6050加速度计的数据用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不知道使用哪个例程修改?恳请大神帮忙(附件有两个例程,一个是主机,一个是从机)

网友A:
这个MPU6050模块的问题,我觉得楼主在智能车制作论坛提问,估计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如果用的是I2c通信,那你就根据MPU6050技术手册来通信吧。

网友B:
我手上有K60平台的,中午再传哈~

网友A:
楼主你好,既然是I2c接口的,那么接法类似MMA8451.
一般这种传感器都作为从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既然是I2c接口的,那么接法类似MMA8451.
一般这种传感器都作为从机使用

好的,我试试

网友C(2017-01-20):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K60平台的,中午再传哈~

能把K60平台的额给我发一下吗?谢谢 ,好人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