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单片机的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4-03-05):
新唐M0单片机中存贮在LDROM中的Bootloader代码是用户自己编写的,还是新唐提供的标准.hex文件直接烧写就可以了?
我对这个不太清楚,如果是自己写的,一般要包括哪些内容,是否有基本代码在上面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写,只要你狠NB,哈哈

网友A:
新塘已经给你烧进去去了好像,没有研究过这个东东

网友A:
Bootloader有芯片供应商预先编程,有时他位于片上FLASH存储器并且与用户程序是分离的,其他情况下则会位于和可编程存储器分离的非易失性存粗器中

网友B:
可以自己写,也可以从论坛下载ISP code来修改

网友C(2017-02-19):
其实Bootloader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控制后面的存储区域的读写,并可以跳转到该区域执行代码。

网友D:
应该自己编写,官方给了手册说明了怎么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自己编写,官方给了手册说明了怎么实现。

没有看到手册上面有啊,请问是那个手册?

网友F:
貌似已经具备这个功能吧,你看看手册里怎么说的。应该有介绍这个的。

网友D:
就是那几种编程方式,IAP吧,就是在应用编程那个就是吧。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IAP编程的应用

网友H:
可以学习一下IAP的编程技术,就是在系统里面怎么操作内部的Flash吧,做个小程序用于控制跳转和擦写。

网友I:
一般都是自己编写吧,官方给了怎么操作,具体怎么编写,实现什么具体功能要自己弄了。

网友J:
楼主做出来分享一下思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K: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320101221101703
應該指的是nuvoton isp ...

谢谢,忍不住说一声,M051bspv3 里面的int ParseCmd(unsigned char *buffer, uint8_t len)这个代码真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