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笨的DCDC接容性负载的方案,应该是很可靠了吧?

楼主(2014-03-05):
一个项目里容性负载相当的大,DCDC的软启动都不够,我想对它两路并联供电,一个输出电压比正常值稍低,加二极管防倒流。输出用电阻限流,用来给负载充容性负载到正常值,在启动后先开始供电,一路是正式的DCDC输出,当上一路已经平稳了,基本没有充电电流了,然后再启动正式的DCDC输出。
实在是模拟水平不行,想出这么个笨办法,不知道老天是不是爱笨小孩呢?不考虑成本啥的,这个是不是很可靠的一个设计啊?

网友A:
找大电容负载做试验。
等问题出现了再想办法解决,比如输出串电感……

楼主:
谢谢版主,实验肯定要做,电容才几个钱,主要是看下思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实验肯定要做,电容才几个钱,主要是看下思路有没有问题。

等你启动了。客户重新开关机,估计又不行了。
看看人家的DCDC电源模块吧,里面有介绍怎样避免。

网友B:
LZ,可否只用一路电源,系统刚启动时,电源通过一限流电阻给电路预充电,待电压建立后,将限流电阻短路;通过继电器切换等方式对限流电阻完成开路与短路的操作。

楼主:
开关机的控制是在我的板上控制的,不能控制什么时候断,但上电后要运行是要我的控制板发命令才可以的。5楼的办法我也想过,不用继电器,用MOS管,但我模拟水平实在是不行。编程出身的。不敢用啊。成本啥的都不是问题,也贵不了多少。好象还便宜点。关键是要可靠。绝对皮实。

网友B:
期待高手支招。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这个方法不好,而且两个电源的回路都要加二极管隔离,这会影响电源的输出电压。最好的办法是在原电源回路里串个电阻,同时检测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到一定程度以上,用继电器或晶体管/MOS管之类切换短路掉电阻使输出电压恢复正常。更本质的解决办法是选择合适的电源,输出带过流保护的那种,自己搭也可以。

楼主:
电源是用TI的同步降压芯片TPS54628,很简单的那种,说是带过流保护,但在开机上电的时候也不一定靠得住。两个回路的都加二极管隔离,用肖特基二极管每个0.2V的压降还可以接受。输出4.2V,损失5%,还好。后2者限于我的能力,实现不了或者心里没底。

网友D:
电源输出后做个恒流电路,恒流点设计得比电源电流小一点点就行

网友E:
负载正常工作多大电流,上电多大电流,让LZ这么抓狂。。。

楼主:
6A,大喘气吧,显示屏的模组,带的电解电容多,原来有人做的时候用DCDC模块,在上电时烧毁模块,现在我来做,水平又不行,只能摸石头过河,学习老毛子的“粗大笨”精神。

楼主:
效率低点没事,本质安全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关机的控制是在我的板上控制的,不能控制什么时候断,但上电后要运行是要我的控制板发命令才可以的。5楼 ...

不限成本?可以用基准和比较器啊,当电压正常时驱动MOS管导通,还可以做限流和短路保护.
要不直接一个稳压二极管,输出到达击穿电压后驱动MOS管导通.

网友G:
做个横流恒压源,上电时,先恒流,然后再恒压。
反馈电压和电流用运放比较器检测后,再输出,驱动二极管,两个二极管负端并联至反馈端,驱动DC/DC芯片工作。

楼主:
不限制成本,但不能太复杂。复杂的怕玩不转。简单的笨办法最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6A,大喘气吧,显示屏的模组,带的电解电容多,原来有人做的时候用DCDC模块,在上电时烧毁模块,现在我来做 ...

我们公司在门口装了个显示屏展示,线路木有专门搞,上电的时候偶尔把公司的电都搞跳闸。。。。
输出加个电流反馈,CC/CV自动转

网友H:
看过一种电路:
用MOS管来控制,MOS管的 栅级用比较大值的 RC 充电 来进行使能,这样在上电时,因RC充电,栅级逐步上电,  MOS管的导通电阻比较大, 这种方式来减缓 上电的瞬间电流冲击。

网友I:
加电流反馈,过流判断,估计打嗝几次后就启动了,具体原理其实可以参照UC3842芯片内部原理图

楼主:
诸位的办法我也知道是不错的。但兄弟我是写代码出身的。模拟这边也就记得欧姆定律了。客户催得又急,不可能去慢慢试了。就按我的笨法子弄吧,让大家见笑了。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