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 IIC

楼主(2014-03-05):
stm8s103f iic 大神谁用过这款单片机的IIC呢

网友A(2014-04-20):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2014-07-17):
我也在用这个单片机的I2C,想问一下有这个单片机的例子程序吗?是不是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都要单独写一个函数呢?本人小白,请多多指教

网友C:
103有内部EEPROM,640Byte,不知道够你用不?
还是非得用外部的EEPROM?
我用过内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3有内部EEPROM,640Byte,不知道够你用不?
还是非得用外部的EEPROM?
我用过内部的

用IIC还要用到EEPROM吗?当IO口当做复用功能使用时,要不要另外特别设置呢?

网友C:
我没有进清楚,你的IIC是用来控制外部存储器,还是其他的外部IIC器件
这个不难的
你先讲下你的IIC准用来做什么?

网友B:
主要用面板的IIC和电池进行通讯,面板芯片有IIC,电池有SMBus,然后让他俩通讯

网友C:
熟悉下IIC协议就是了,不难的

网友B:
我的时钟信号不能正常输出来呢?

网友C:
你怎么配置IO口的,用的哪个IO口
除了IIC端口,还有没有UART,ADC这些?
把初始化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C:
晚上我在我的板子上弄下IIC,板子上是个存储器

网友B:
IIC用的是PB4和PB5端口,数据手册上说要配置复用端口功能,但是我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PB4 PB5端口初始化

PB4 PB5端口初始化

IIC初始化

IIC初始化

网友C:
我用过PB5,就写了个高低变换的程序,电平都出不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用软件模拟方式嘛,换个IO口
周未我用软件模拟方式调试下

网友D:
感觉STM8S的IIC口操作很难用啊
怎么弄都不行,按着资料里面的操作流程,没有一点用,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PB5,就写了个高低变换的程序,电平都出不来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
用软件模拟方式嘛,换个IO ...

公司现在要用硬件IIC,说模拟IIC麻烦,要愁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觉STM8S的IIC口操作很难用啊
怎么弄都不行,按着资料里面的操作流程,没有一点用,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用 ...

不知道呀,搞了2天了,愣是没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本人有STM8S103F3P6 库存一包(1480),原装正品,现需要处理,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企鹅:790583739   ...

你用过STM8S的IIC吗

网友F:
楼主调试SMBus总线或者PMBus总线可以找找纬图的USB-I2C适配器,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司现在要用硬件IIC,说模拟IIC麻烦,要愁死了

个人觉得模拟的才方便,用模拟的也行噻,你把功能实现就是了

网友C:
给你个003的IIC模拟程序
时钟引脚PD3,数据引脚PB4
向AT24C02的地址0写入数据AA,并读出,且可以通过UART传送到上位机软件
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消息

网友C: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S

网友G:
引用 网友B:
IIC用的是PB4和PB5端口,数据手册上说要配置复用端口功能,但是我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

SDA,SCL要上拉4.7K-10K的电阻。。
相应端口要配置成浮动输入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