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CAN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4-03-05):
DSP28335 CAN接收不到另外一个CAN节点发送的数据,数据帧格式为:01 C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01 C0为帧信息,后面的为数据。两个CAN节点的波特率均为500kbs,我配置的CAN接收为中断接收。我用另外一个CAN模块是可以收到发送CAN节点发送的数据的。不知道是不是我配置的CAN节点配置有误,还是数据被我屏蔽了。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GlobalPrototypes.h"
#include "DSP2833x_SWPrioritizedIsrLevels.h"
#include "DSP2833x_Project.h"

/*
*
*/
interrupt void canb_receive_isr(void);

Uint16 Send(void);
Uint32 recData_L;
Uint32 recData_H;

void main()
{
        struct ECAN_REGS ECanbShadow;
// 1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 2 初始化引脚
        InitECanGpio();

// 3 清除中断
        DINT;

//  初始化PIE中断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   关闭CPU中断,清除CPU中断标志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ECAN0INTB = &canb_receive_isr;
        EDIS;

// 4 初始化设备
        InitECanb();

// 5 用户代码
// 写MSGID
        ECanbMboxes.MBOX25.MSGID.all = 0x04000000;
        ECanbMboxes.MBOX5.MSGID.all  = 0x07000000;
// 配置邮箱25为发送邮箱
        ECanbShadow.CANMD.all = ECanbRegs.CANMD.all;
        ECanbShadow.CANMD.bit.MD25 = 0;
        ECanbShadow.CANMD.bit.MD5 = 1;
        ECanbRegs.CANMD.all = ECanbShadow.CANMD.all;
// 使能邮箱25
        ECanbShadow.CANME.all = ECanbRegs.CANME.all;
        ECanbShadow.CANME.bit.ME25 = 1;
    ECanbShadow.CANME.bit.ME5  = 1;
        ECanbRegs.CANME.all = ECanbShadow.CANME.all;
// 在消息控制器中写DLC区:数据长度为8

        ECanbMboxes.MBOX25.MSGCTRL.bit.DLC = 2;//数据长度
        ECanbMboxes.MBOX5.MSGCTRL.bit.DLC = 8;

        // MBOX25数据为0002
        ECanbMboxes.MBOX25.MDL.byte.BYTE0 = 0x00;
        ECanbMboxes.MBOX25.MDL.byte.BYTE1 = 0x02;

        // 没有远程应答帧请求
        ECanbMboxes.MBOX5.MSGCTRL.bit.RTR = 0;

        // 邮箱中断使能
        EALLOW;
        ECanbRegs.CANMIM.all = 0xFFFFFFFF; // 使能所有的邮箱产生中断,没有用到的邮箱不产生中断
        // 邮箱中断将产生ECAN0INT中断
        ECanbRegs.CANMIL.all = 0; // 在中断线0产生中断
        ECanbRegs.CANGIF0.all = 0xFFFFFFFF; // 全局中断标志寄存器
        // ECAN0INT中断请求线使能
        ECanbRegs.CANGIM.bit.I0EN = 1; // 使能中断线0产生中断

        EDIS;

        // 使能中断
        IER |= M_INT9;

        // 使能PIE中断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7 = 1;
        PieCtrlRegs.PIEACK.bit.ACK9   = 1;

        EINT;
        ERTM;

    Send();

    for(;;);
}

Uint16 Send(void)
{
        struct ECAN_REGS ECanbShadow;

        ECanbShadow.CANTRS.all = 0;
    ECanbShadow.CANTRS.bit.TRS25 = 1;
    ECanbRegs.CANTRS.all = ECanbShadow.CANTRS.all;
    do{
            ECanbShadow.CANTA.all = ECanbRegs.CANTA.all;
    }while((ECanbShadow.CANTA.bit.TA25 == 0));

    ECanbShadow.CANTA.all = 0;
    ECanbShadow.CANTA.bit.TA25 = 1;
    ECanbRegs.CANTA.all = ECanbShadow.CANTA.all;

        return 1;
}

interrupt void canb_receive_isr(void)
{
        struct ECAN_REGS ECanbShadow;
        ECanbShadow.CANRMP.all = ECanbRegs.CANRMP.all;

        while(ECanbShadow.CANRMP.bit.RMP5 != 1);
        ECanbRegs.CANRMP.bit.RMP5 = 1; // 复位RMP,同时复位中断标志
    ECanbRegs.CANRMP.all = ECanbShadow.CANRMP.all;

        recData_L = ECanbMboxes.MBOX5.MDL.all;
        recData_H = ECanbMboxes.MBOX5.MDH.all;

        PieCtrlRegs.PIEACK.bit.ACK9 = 1;

        EINT;
}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看看这个资料能不能帮到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685760-1-1.html

楼主:
各位高手求解决啊!!!我用示波器查看了CAN的接收和发送引脚,发现是有数据的,但是程序里没有接收到。

网友A:
28335的CAN使用熟悉的朋友  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2014-04-2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C(2014-05-27):
和屏蔽没有关系,我也遇到过你的这种情况,把发送程序放到接收中断试试.

网友D:
之前我也是没搞定这个。。

28335 CANB发送CANA接收,没问题。。。   但CANA发送CANB接收就有问题,,,

后来解决了,是配置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现在是只能发,接收进不了中断。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zyghero

网友F(2016-12-14):
我也是,进不了中断。。。

网友G(2017-04-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求解

网友H(2017-06-05):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也是没搞定这个。。

28335 CANB发送CANA接收,没问题。。。   但CANA发送CANB接收就有问题,,,

你好,是那个地方的配置问题,a和b在配置上那个地方不同,希望大侠给予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