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的LDO推荐

楼主(2014-03-05):
要求带保护的,比如输入电压过高超过输入范围的话,即使把LDO烧掉也不会在输出端出现高压。不知道有没这种LDO,之前用了一款,输入电压太高的话LDO直接爆掉,把后面的的负载芯片都烧了。

网友A:
你输入电压多高啊?
LDO 输出电流多少?
超限使用 本来就不恰当。
还是做好输入端保护 你不要指望LDO 有这个功能。

网友B:
TPS73033.3.3V的。这个我经常在小电流供电用。不知道你要多少V电压输出的。另外输入最大是多大,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保护措施,而非芯片本身就要求者要求那的。

网友C:
输入电压高,芯片肯定发热,欧姆定律,是吧!通常都是前级用7805降压然后再上1117;
如果不怕危险,前级可以用开关电源;

网友D:
简单点,选用高输入电压的LDO,比如输入电压可以到24V以上的SGM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电压多高啊?
LDO 输出电流多少?
超限使用 本来就不恰当。

本来输入是5V的,输出3.3V,电流50ma输出,可是那天居然鬼使神差的忘了,输入我接的是可调稳压电源机,由于当时在给马达也同时供电,我想抬高马达的输入电压,结果使劲的调电压,忘了还有个LDO,直接LDO着火爆了,我才想起来。后级的芯片也给烧了,所以才想要这种LDO。

网友A:
没必要换啦,LDO 前端加个TVS 即可,焊或不焊再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啦,LDO 前端加个TVS 即可,焊或不焊再说了。

感觉LZ描述的这种情况,单纯加一个TVS也无力回天: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