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凌阳61单片机 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05):
最近在弄一个基于凌阳61板的单片机,方向是关于特定人语音识别的这一块!
具体的要求就是,用61的板子播放一段语音(这段语音是实现录制好的)如播放:北京,这个时候MIC就要采集播放的语音与单片机实现存储的语音进行对比;也就是说播放的语音的时候,MIC就要开始采集喇叭播放的,与单片机内部的进行对比,如果成功就可以控制其他的信号,不知道大家谁做个没?
求解
万分感谢

网友A:
感觉理论上可能是错误的。
1.单片机是顺序执行代码的,也就是说它内部是一个单进程,怎么可能同时进行语音的播放和采集呢?
2.语音输出的数字量经过DA输出之后就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扬声器中会夹杂噪声,在进入MIC,还会引入一些噪声,这样可能实现不了对比工作。
个人观点。

网友B:
语音识别不懂,算法是比较复杂滴,估计这个芯片做频谱分析显得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