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识别图片中的数字

楼主(2014-03-05):
请问哪位有使用ST的MCU来做识别图片中数字的产品没,想请教一下具体思路与技术细节,非常感谢!或者有可否说下一个大体框架,谢谢!

网友A(2014-04-13):
你是说验证码?还是普通媒体上的图片中的数字?如果是验证码问题,这个在个人PC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但是单片机上,还真没想过这个事情...我感兴趣的是,你这个用来做什么,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