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今天发现单片机程序不收控制,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居然执行语句。求助啊。

楼主(2014-03-05):
首先介绍系统环境,MPLAB8.7,MCC18编译器,Project包含所必要的头文件和LINKER文件。
举例:我在Watch窗口中查看变量OutsideTemp=336
但是程序中有if(OutsideTemp<240)条件下的语句却执行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啊,求助。
同样的情况,当变量OutsideTemp=260
但是程序却执行if(OutsideTemp>380)条件下的语句,这也是不能的,求解啊。

网友A:
1、C编译器具有优化功能,即使你关闭了优化,其依然具备基本的优化能力。
2、编译器优化功能为了降低代码数量,会自动共用一些具有共用特性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编译器具有优化功能,即使你关闭了优化,其依然具备基本的优化能力。
2、编译器优化功能为了降低代码数 ...

请详细点说呗,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违反常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详细点说呗,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违反常理

你所谓的常理只是你个人以为的‘常理’,你个人以为的‘常理’根本不是真正的‘常理’

网友B:
貌似变量类型错误,所以超过255就出错。

网友C:
编译器没这么傻
1、查变量类型
2、检查代码
3、单步运行,一只眼盯着变量,一只眼盯着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