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 导通压降不低于 0.7V的二极管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05):
到NXP的网上查吧。

网友B:
随便找个二极管的datasheet看看Vf相关曲线先,,,,

网友C:
0.7V是典型值,基本上硅管都是这个值。

网友D:
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一般不都是0.7么

网友C:
锗管0.4V,肖特基0.2V。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E:
所有硅二极管的导通压降都在0.7V左右,特殊二极管除外。至于型号,应根据使用环境、条件选用。

楼主:
谢谢匿名大侠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在NXP官网、ST官网、Vishay官网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二极管。

大多二极管都是只有最大导通电压。

在Vishay官网找了个接近的,如下图,还是不能满足要求:当导通电流较小时,导通电压也小。

附图:

网友F:
两个二极管串,或者看看LED

网友G:
有,和电流有关,10楼的图片就可说明

网友H:
虽然明知不适用,LED-R大约1.5V,V/I形状与D相似

网友I:
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单单想提高压差,多串联几个就行了。(若不计成本的话

网友J:
可以看看OnSemi的BAV99,两个二极管串联,单个正向1mA时压降已大于0.7V

网友J:
同样是安森美的 BAS16 单二极管似乎也可以。不过价钱、采购就与BAV99可能有差别。BAV99用的人多,六七分钱一粒,很好买。
呃,批发是三分钱一粒......

网友K:
说硅管正向0.7V都是人云亦云,有几个真正自己测试过

网友L:
硅管0.7者管0.2看你要多大的。随机组合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L:
硅管0.7者管0.2看你要多大的。随机组合就行。

硅管0.7V,锗管0.4V,肖特基0.2V都是典型值.实际值均与电流有关。就是同一厂家的同一型号同一规格同一批次同一电流的不同的管子,这个值也不是一样的,他符合正态分布,只是σ小一些。

网友M:
你得看多大的电流下,1mA和1A压降差远了。要想压降大多串几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