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MCBSP与RS485通讯

楼主(2014-03-05):
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DSP28335的MCBSP口可以用来做RS485通讯用吗?本人用MAX485芯片做485通讯用,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连接啊?谢谢

网友A:
貌似不行啊

网友B:
直接用作485肯定是不行的   建议你用UART转485吧
只有RX  TX 和  一个选择使能引脚
选择使能可以用作IO口

您好,之前有看到您答复过类似问题,如:现有三个IC需要使用28335的SPI,其中一个是AD2S1210旋变,其他两个类似看门狗,现在的问题是,我是把三个并联使用一路SPI还是将它们分开好,因为1210要求速率比较高,如果并联会不会影响系统通信速率。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怎么把MCBSP转成UART呢?谢谢

网友C(2020-05-13):
应该是不可以的,前者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模式,后者是异步串行模式,二者对电气特性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时钟。即便是SCI、UART转换成RS485都需要一个类似MAX485的芯片做电平转换。没有用过MCBSP转RS485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