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能采集VREF,该值有什么实际用途?

楼主(2014-03-05):
STM32能采集VREF,该值有什么实际用途?可以用它来修正什么。

网友A:
间接测量,也就是比例测量

网友B:
用采样的值, 反过来算 VDD 的数值

网友C:
想想你的基准参考是可以监视的,能做什么用呢?和其它测量值对比做基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