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图有防止电池反接的作用吗?

楼主(2014-03-05):
请教,参见附图:
这个电路图有防止电池反接的作用吗?

谢谢!

附图:

网友A:
电池反接。
电池通过二极管,PTC导通了。
保护后面的电路

网友B:
保护后面的电路,但会烧电池。

网友C:
PTC也有压降,为啥不考虑串联个肖特基二极管呢?楼主这样的设计,是烧电池,保电路。另外100mAH的电池是什么电池?有装反的可能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也有压降,为啥不考虑串联个肖特基二极管呢?楼主这样的设计,是烧电池,保电路。另外100mAH的电池是什 ...

谢谢大侠指点!

100mAH的电池是蓝牙耳机上用的。
在样机测试时,确实出现过反接的情况,烧了样机。

大侠说的对,考虑到快速性,应该串个肖特基!更改如下,见附图:

说明:该电路非产品电路,实为学习电路。

附图:

网友C:
1.蓝牙耳机的电池不是用户可接触的部分,研发人员装错,与批量产品无关。老板只需要罚款,就可以解决研发人员烧样机的问题。
2.研发人员真的需要防反,可以把二极管串到开发用的电池包上,而不必设计到产品上。
3.楼主楼上给出的电路图与主贴中的图完全一样,没有改进。

严重赞同,低功耗很要命,多一个器件就多点功耗。

网友B:
LZ没有学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有学过电。

是的,没学过,初中还没毕业,仅仅是个爱好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蓝牙耳机的电池不是用户可接触的部分,研发人员装错,与批量产品无关。老板只需要罚款,就可以解决研发人 ...

谢谢大侠的指点!

5楼的图和1楼的图区别之处是:将1楼图中的二极管换成 肖特基二极管了,参加附图一:

可能是我领会错了大侠 4楼回帖的意思。大侠的意思是,不用PTC,直接用个肖特基就OK了,对吗?参见附图二: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B:
9L下面的对了。

网友C:
对,就是让你用下面这个方法,而且这个二极管加在测试用的电池上,不要加在成品电路板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点!

5楼的图和1楼的图区别之处是:将1楼图中的二极管换成 肖特基二极管了,参加附图一:

1、PTC和D5(防反)在批量产品时不要,因为是固化在产品内部的。
2、附图一的D5在批量产品时还是需要的,不过要选用快速管,在某种程度上可提高电源使用效率,对音质也有好处。

网友E:
表示看不懂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D:
如1楼图:
1、PTC1防止后面主电路过载,起保护作用。
2、BT2接反,电池被保护,后面主电路也有一定保护作用,起码不过电流。
3、D5是有作用的,要快速管。

网友F:
串联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