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57IO口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我做实验,用PIC16F57的IO口做IO口分时复用实验,参考的张明峰书上的电路,原理图见附件。
我用雕刻机刻了个小板子,我先写了个IO口测试程序,看看电路是否正常。
可是烧进程序后,灯没反应。我测了各个IO口的电压,都是0.几V。
我很奇怪,找不到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pic16f5x.h>
//__CONFIG(RC & WDTDIS);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TRISC=0;
        TRISB=0;
        PORTB=1;
        while(1)
        {
                PORTC=0XFF;
                PORTB=0XFF;
                for(i=0;i<20000;i++);

        }
}

补充:一开始我配置字是XT,WDTDIS。
后来我担心晶振不起振,配置为RC也不行。

网友A:
配置XT震荡时,振荡源是晶体振荡器。
如果是内部RC振荡,则利用内部的RC振荡源工作。
如果是外部RC振荡,则利用外部的RC电容甚至是外部寄生电容振荡工作。

楼主:
谢谢版主。配置成XT时,烧写完查看配置位,就变成LP了。

网友B:
看看你的IDE设置里面设置是什么?是不是和__CONFIG(RC & WDTDIS);有冲突

楼主:
现在好像好了,貌似KIT3不好用,经常得先读一下才能烧写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把原来烧进去的代码读出来的缘故。
现在好了点,有时候不读也能烧写成功。还有,发现一个重大问题,晶振的一个脚对地短路了。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好了,貌似KIT3不好用,经常得先读一下才能烧写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把原来烧进去的代码读出来的缘故 ...

这肯定是貌似不好用,因为别人都用得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