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向U盘写数据(已解决)

楼主(2014-03-05):
各位大侠,我想做一款K60数据采集器,用的芯片是Freescale 公司的Kinetis 系列微控制器 MK60N512VMD100,我想通过它的USB接口连接一个U盘,需要取出数据的时候接上U盘,把数据写入U盘。有做过类似的吗?求指点!!!!

楼主:
就类似这个的资料或是论文,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分享一下呢,谢谢啦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搜索了一下没看到K系列芯片有关于USB应用于U盘读写的应用手册。
飞思卡尔官网有stack你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在飞思卡尔官网上搜索了一下没看到K系列芯片有关于USB应用于U盘读写的应用手册。
飞思卡尔官网 ...

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

网友C(2015-08-28):
楼主不知道还在不在,能不能把这个k60读写U盘的成功的程序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