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电源反向放大书上好像有问题

楼主:
首先为毛有2组rg rf
公式的后面反向输入计算是那样么??
理想运放反向放大器不是那么算的

网友A(2014-03-05):
没有问题的,基本知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基本知识点。

这个2对rg rf
公式里的给谁对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2对rg rf
公式里的给谁对应啊

前面那个RG,RF对应+端接的那两个电阻,后面那个对应-端。

楼主:
懂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RG,RF对应+端接的那两个电阻,后面那个对应-端。

这个rf和rf相等 rg和tg相等??
还是4个电阻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