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2051的AD口干扰问题?

楼主(2014-03-05):
P1.0和P1.1固定独立设置为输入,各口均接上拉5K电阻。当用金属器具将P1.1AD口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系统就会出现复位,如果将P1.1口直接对地短路而不作反复短路时系统就不会出现复位。而P1.0口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就不会出现系统复位的问题。前提是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都是关闭的,所以应该不会是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了。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P1.1口上,仔细反复查看过程序和IO口设置均正常。如果将P1.1口的5K上拉电阻去掉就不会有问题,初步估计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在对地反复作短路操作时产生了干扰信号。请问这种情况要如何处理?请兄弟们指教。

网友A:
IO口作为按键等输入时,在靠近芯片的地方,接小电容,金属器具很容易引入各种无法评估的干扰,干扰从IO直接进入的话,会干扰到整个MCU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