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玩STM32用的是哪个版本的KEIL?

楼主(2014-03-05):
我在百度上找了多个版本的KEIL,也有从官方网站下载的MDK500,都可以正常编译,也可以仿真运行,就是烧到板子上没有反应;
相同的工程,在公司的KEIL 4.14.4.0环境上编译,就可以烧到板子上运行;用BeyondCompare比较2个HEX文件,90%以上不相同;
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没有。我的可以啊

网友B:
消灭 0 回复。  PS: 这要支持你用的芯片,那个版本的KEIL就可以用,这种问题,以后去百度,有点浪费这贴了

楼主:
芯片是STM32F103VD,很常见的。前面我也说了,编译没有问题,而且都可以仿真了,说明编译环境肯定是支持这颗芯片的。

网友C:
**工具有问题吧

网友D:
工程配置是否有问题,仿真调试你看是否能单步运行??

网友E:
是你自己要赶时髦的,谁让你用5.0的?

网友F:
1、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出来的目标文件有不相同,很正常,不同的设置和不同的编译选项,结果要一模一样才怪;
2、用MDK5.0,在线调试如果正常,烧录下去不工作,你应该去查为什么不工作,依据什么来判断没工作?而不是先怀疑编译器,要那样,前面的在线调试环节也一定出问题;
3、至于为何烧录不正常,建议写个最小的测试代码,对比排除的方法测试下;

要不你那种找法干脆直接用4.14得了。

网友G:
这个没问题吧。仔细看看

网友H:
你得下载stm32的软件包不然编译stm32会抽风的

网友I:
还需要仔细分析问题,看看配置

网友J:
是不是中断入口的问题,或者库函数版本的问题

网友K:
用5。0没啥问题的飘过。

楼主:
在论坛上找了一个V4.54.0.0版本的Keil,编译后可以用;同样的工程,我也没有做任何修改和配置;
从多次试验来看,应该是Keil的版本差异。唉,搞了好几天,不想再找原因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L:
设置里面度优化改一下,改成0级就可以了。以前遇到过

网友M:
Keil MDK,也称MDK-ARM,Realview MDK

网友N(2016-01-26):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上找了一个V4.54.0.0版本的Keil,编译后可以用;同样的工程,我也没有做任何修改和配置;
从多次试验 ...

你在哪里找到4.54的版本?能发个链接?我在找4.54

网友O:
芯片是STM32F103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