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脉冲输出经过放大后变形?

楼主(2014-03-05):
请教一下:
脉冲信号周期在1~5毫秒左右,占空比可调。CT2处为脉冲输入信号,接单片机IO口,CT2处脉冲波形正常,垂直上升和下降。
CCT2处,脉冲上升信号仍然垂直,但下降时就会存在不能垂直的情况(接近0V时有微小坡度)。
CCT2接MOS管栅极,MOS型号为IRF540N,
示波器测负载CON2处的输出脉冲明显变形。CT2高电平,MOS导通时,CON2处脉冲信号垂直下降;CT2低电平,MOS截止,CON2处脉冲缓慢爬升至最大值。感觉MOS可及时导通,但却无法及时关闭,猜测和CCT2处信号下降时不能垂直的情况有关。下面分别为变形前后波形图:

电路中,电感用导线代替,试过把电容都拆掉,同样还是不行。是不是MOS栅极电压不够?
恳请各位指导~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将单片机的输出经过推挽放大之后再去驱动MOS管呢?
从这个电路可以看出推挽电路存在严重的交越失真,还有可以看出你这个MOS管只是用来做开关吧,单片机的引脚直接接在CCT2处就可以实现功能。
从实现功能上看出,电路没必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将单片机的输出经过推挽放大之后再去驱动MOS管呢?
从这个电路可以看出推挽电路存在严重的交越失 ...

板子都是做好的,推挽可能是设计者为了提高MOS驱动电压。
我是写了一下代码,烧入后发现的不对。负载处是要输出脉宽和频率可调的12V脉冲,频率不超过1K。

我感觉推挽两个三极管是不是反了?
MOS是只做开关,但是单片机直接CCT2处驱动的话,电压会不会不够?MOS不能保证深度导通吧?

网友B:
三极管没反,R51上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1N4148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都是做好的,推挽可能是设计者为了提高MOS驱动电压。
我是写了一下代码,烧入后发现的不对。负载处是 ...

MOS管只做开关用的话,你不妨把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MOS管,电压怎么会不够呢,你单片机的引脚输出电压是多少,要么是3.3V,要么是5.5V,肯定会驱动的。
推挽用的三极管的方向是正确的。

楼主:
重新上了示波器测试的波形图,在线等!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在此诚心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没反,R51上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1N4148试试。

谢谢给出建议,我刚并联了4148测试,效果还是没有得到改善

网友C:
1、Q12/Q13位置交换一下。
2、L5对V12加泄放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Q12/Q13位置交换一下。
2、L5对V12加泄放二极管。

Q12/Q13互相是因为反了吗?
L5处没有用电感,是直接用导线代替的,不需要加二极管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Q12/Q13互相是因为反了吗?
L5处没有用电感,是直接用导线代替的,不需要加二极管了吧 ...

L5用导线有线阻吧,要考虑Q12,Q13的电流承受能力,建议用功率电阻代替或者用100米0.5平方的线代替。CT2上要串限流电阻,防止控制时捣鼓坏了。

楼主:
从现象上来看好像是MOS可以立即打开,但不能立即关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测量波形时,有没有加负载,加负载的话,负载是什么呀?感性负载吗?

网友D:
你那个V5的电压是不是5V,电压太低了,你改成12V应该就OK了。

网友D:
给你参考下

网友E:
CN2上接了什么?
接50欧姆10w的电阻 或者1K欧姆0.25W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V5的电压是不是5V,电压太低了,你改成12V应该就OK了。

改成12V试过,还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测量波形时,有没有加负载,加负载的话,负载是什么呀?感性负载吗? ...

负载是感性的,类似继电器。

网友D:
那就是你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啊,要加个光偶再去驱动两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CN2上接了什么?
接50欧姆10w的电阻 或者1K欧姆0.25W电阻看看

这是一个简易的测试设备,CON2是接一个被测产品(电子开关),类似继电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你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啊,要加个光偶再去驱动两个三极管

和单片机驱动能力有关吗?我总感觉是MOS开启很顺利,关断会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参考下

嗯嗯,谢谢热心帮助,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上有没有改进的可能性,不重新设计电路的话

楼主:
哎,是不是这个电路设计无法挽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简易的测试设备,CON2是接一个被测产品(电子开关),类似继电器一样。 ...

CN2先接电阻看看波形。
如果波形正常,驱动电路就没有问题。查负载特性。
如果波形异常,查驱动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成12V试过,还是不行的

你的单片机输出才5V,改成12V当然没用。
原因可能就是VGS太低,单片机输出如果是5V,那么驱动电压才4.3V

网友G:
估计测试时没接负载,+12V通过二极管的漏电流给示波器输入电容充电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单片机输出才5V,改成12V当然没用。
原因可能就是VGS太低,单片机输出如果是5V,那么驱动电压才4.3V ...

不好意思哦,没完全听明白。

我把V5(就是三极管上面那个电压)改成12V,这样的话CCT2处的脉冲电压幅值变成了12V,可是波的形状还是没有改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哦,没完全听明白。

我把V5(就是三极管上面那个电压)改成12V,这样的话CCT2处的脉冲电压幅值 ...

你加1000V都没用。
什么叫射随器?输出还是4.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参考下

你好,你这个推挽输入的地方,电压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测试时没接负载,+12V通过二极管的漏电流给示波器输入电容充电需要时间。 ...

啊。。。测试时候真的没加负载,我是示波器直接接在CON2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加1000V都没用。
什么叫射随器?输出还是4.3V

看上面部分好像真的有点像射极跟随器。可是,我试着接12V时,CCT2处的脉冲电压变成12V了,这个CCT2不是输到MOS栅极了吗?  是我看错电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测试时候真的没加负载,我是示波器直接接在CON2测试的。。。

没有负载出现这样的结果不奇怪。

楼主:
网上查看一些MOS驱动的内容,看到电源论坛有人讨论相似问题,不过也没得到解决。这个是不是涉及到MOS关断速度问题?感觉这个输出波形不垂直的地方好像刚好是MOS关断速度比较慢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负载出现这样的结果不奇怪。

好的,谢谢两位,我明天再做测试,多谢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将单片机的输出经过推挽放大之后再去驱动MOS管呢?
从这个电路可以看出推挽电路存在严重的交越失 ...

不要误导好不,给你个1404你单片机驱动一下看看

网友I:
这个MOS的栅极开通电压4V,开通电压小,开通不好,改V5为12V没用,要加电平转换,双射随驱动MOS,本身没问题,感性负载会引起畸变,先换电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是感性的,类似继电器。

那你的意思是你测波形时没加负载是吧。你不妨把负载加上再去测量。
如果你没加负载就去测量,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MOS管的DS几乎就没有电流流过。你说呢?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热心指导!
加上负载后测试,波形基本正常,不加负载测试时的电压变形是对示波器输入电容充电引起。
另外,因特性决定,MOSFET的关断速度要比开启速度慢,所以在R51并联了二极管,效果得到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热心指导!
加上负载后测试,波形基本正常,不加负载测试时的电压变形是对示波器输入电容充电 ...

我知道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让你咨询一下,就是说你测到的电压变形只是上升沿变形,是因为示波器输入电容引起,那下降沿为什么没有变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让你咨询一下,就是说你测到的电压变形只是上升沿变形,是 ...

下降沿MOS管把示波器输入端直接短路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降沿MOS管把示波器输入端直接短路到地。

这位老师解答很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下降沿MOS管把示波器输入端直接短路到地。

@是的,发完这个问题之后,我又看了下上传的电路图和波形。我也是这样理解的。谢谢版主。

网友J(2018-10-2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热心指导!
加上负载后测试,波形基本正常,不加负载测试时的电压变形是对示波器输入电容充电 ...

你好,R51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方向怎么处理,负极朝哪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好,R51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的方向怎么处理,负极朝哪边?

我认为正极应该朝向CC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