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I/O口接法

楼主(2014-03-06):
请问这两种接法有什区别呢?为什么上面哪个图多了一个I/O口输入呢?

网友A:
都是为了使能按键有效或者无效,并且检测按键是否有按下去;
接法不一样而已,上面那个共电源,下面那个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为了使能按键有效或者无效,并且检测按键是否有按下去;
接法不一样而已,上面那个共电源,下面那个共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为了使能按键有效或者无效,并且检测按键是否有按下去;
接法不一样而已,上面那个共电源,下面那个共 ...

共电源哪个KEY,单片机的I/O口会输入高电频还是低电频进去呢?能取消吗?

网友A:
上面那个图的用法,只有LED为高,KEY为低,按键按下灯才亮;
或者发光二极管反过来接,可以不需要KEY,LED为低,按键按下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图的用法,只有LED为高,KEY为低,按键按下灯才亮;
或者发光二极管反过来接,可以不需要KEY,LED ...

好明白,谢谢高手,你是硬件还是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搞

触摸开关跟开关电源搞过没有?现在我遇到个问题首先我用VIPER22A,听供应商说用非隔离的达不到10W的功率,一定要用变压器,我朋友又说可以,不知道真的行不行?

网友A:
这个图达不到。问题在7812,7812一般800mA就很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达不到。问题在7812,7812一般800mA就很烫了。

好的,你有没有相关触摸开关的资料呢?如果有能发点到我QQ邮箱吗?34437684

网友A:
这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

大师,还有个问题,单片机接液晶,有的液晶全部脚接到单片机,有的要接电源,还要接个100欧的电阻到单片机,有的脚接1/2偏置电压!

网友A:
还要接个100欧的电阻到单片机是为了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接个100欧的电阻到单片机是为了限流。

你看还有的脚是没有偏置电压的,有一个液晶直接全部接到单片机就行了,两个有什么驱别呢?

网友A:
偏置电压?哪个是?没看出来是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哪个是?没看出来是偏置电压.、。

上面哪个图,不是有几个33K的用来作偏置电压的

网友A:
你说的是R11,R12,R13,R14?这几个不是用来作偏置电压,是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R11,R12,R13,R14?这几个不是用来作偏置电压,是下拉电阻

R17,R19,R16就是上拉电阻,给成1/2偏压了

网友B:
又不是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是“偏压”这个叫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是“偏压”这个叫法么

1/2偏置电压给液晶吧?应该怎样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偏置电压给液晶吧?应该怎样叫呢?

哦,是LCD啊,不好意思,没看仔细,是我的错,在此道个歉!
LCD的驱动信号是模拟信号,确实是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