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使用PE的串口数据块发送程序,PTA口会强制转为输入模式。

楼主(2014-03-06):
CW版本:6.2 、6.3
芯片:MC9S08DZ60   48脚
项目简介:PTA1接LED灯,定时闪烁,
使用PE配置串口1的数据块发送命令,只要一执行AS1_SendBlock()函数,
PTA1就会强制将IO口模式置为输入模式,
使用单步执行测试,只要执行AS1_SendBlock()函数的  *Snd = count; 命令,
PTA1的端口模式就会有输出模式转为输入模式,
使用BDM在调试环境中已经验证,
查询PTA1的地址是0x0000,
怀疑此处是否是PE的一个漏洞,
麻烦版主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将程序打包上传以便我们分析原因。

楼主:
案例程序上传,麻烦版主看看,使用环境CW6.3,谢谢!

演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将程序打包上传以便我们分析原因。

你好,程序已经打包上传,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的确就是你找到的这个*Snd = count;
如果这个参数对你没什么用,就改写下这个函数屏蔽掉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程序已经打包上传,请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这个函数把你输入的数据长度,以word返回到0x0地址去了

楼主:
谢谢版主,看来不是我的程序问题 。
看来只有两个办法:
修改这个函数,或者不用,
版主有途径的话,把这个漏洞反馈一下吧。
我刚想起来,去年我的同事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当时也是我找到的原因,时间一长,又忘记这个事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看来不是我的程序问题 。
看来只有两个办法:
修改这个函数,或者不用,

ok
我会去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服务请求。

楼主:
请问,如何结贴啊,我并没有找到结贴方面的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看来不是我的程序问题 。
看来只有两个办法:
修改这个函数,或者不用,

不好意思,我刚去仔细看了下AS1_SendBlock()函数定义,这个*Snd是用来返回发送字节数的。
如果你需要用到这个发送字节数,可否如下设置:

       word SendNum=0;
       i = AS1_SendBlock(data, 8, &SendN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刚去仔细看了下AS1_SendBlock()函数定义,这个*Snd是用来返回发送字节数的。
如果你需要用 ...

版主你好!
你说的方法已经试过,没有用的。
我测试了3种方法,都不行。
方法1:
word *SendNum=0;
i = AS1_SendBlock(data, 8, SendNum);
方法2:
word SendNum=0;
i = AS1_SendBlock(data, 8, &SendNum);
方法3:
word SendNum[2];
i = AS1_SendBlock(data, 8, SendNum);

都没有效果

并且SendNum这个变量,无论使用全局还是局部变量,都不行,
我就差对SendNum变量指定寄存器地址这个方法没有试验,
我很少使用这个命令,所有没有试验。

结果都是如此,希望版主能将此漏洞反馈飞思卡尔,解决这个
漏洞,不要再让其他人也碰到此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