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F407的USB通讯如何用DMA?有相关例程和说明吗?

楼主(2014-03-06):
想用USB2.0高速模式传输数据到电脑,不知该怎样操作?另在USB  DMA方式传输时,CPU是否可以同时做其它的事情?

网友A:
OTG库里有例程。选择HS(高速OTG)的例程,其中有#ifdef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的处理。

HS OTG集成专用DMA,只做HS OTG数据传输的工作;和通用DMA模块是两个东东。

网友B(2014-06-11):
引用 网友A:
OTG库里有例程。选择HS(高速OTG)的例程,其中有#ifdef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的处理。

HS OTG ...

香主 我现在用的是205的片子 做USB时候 使用的是HS的核 跑的是FS 这样也可以使用DMA这样么 我预定义了 USB_OTG_HS_INTERNAL_DMA_ENABLED 这个宏 直接改的VCP例程 却提示 usbd_cdc_core.里的usbd_cdc_Desc 不认识。。。真心请教

网友C(2014-11-28):
引用 网友B:
香主 我现在用的是205的片子 做USB时候 使用的是HS的核 跑的是FS 这样也可以使用DMA这样么 我预定义了 US ...

搞定没?是用usbd_cdc_cfgDesc配置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