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和485走线有关系吗?

楼主(2014-03-06):
我用了1W的隔离电源,现在担心485走线会不会影响485走线的长度。485总线会因为电源问题影响吗

网友A:
485线在pcb上尽量短一些,485接口受地线布局的影响更大一些。

网友B:
485外面的拉线有多长?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PCB上的走线算得了什么。

网友C: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D(2015-09-10):
你好 现在我司这边直接是集成了 收发芯片、隔离芯片及DC/DC隔离电源于一体的的485模块 有机会的话可以了解下的 QQ 326456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