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买6748的开发板。。关于这款开发板的疑问

楼主(2014-03-06):
在网上,我发现用6748这款dsp的人和相关的资料都好少啊,请问这款dsp是和6000系列都差不多的吗?
请教各位大师兄,该怎么好?
谢谢啦

网友A:
TMS320C6000该DSP芯片定点、浮点兼容,其中,定点系列是TMS320C62xx系列,浮点系列是TMS320C67xx系列,

网友B:
你找C67x的资料吧  不要针对具体型号去找  这样资料很少
学习dsp还是要利用好TI给的datasheet
别的只能辅助学习啦
还有就是买开发板的时候找提供资料丰富的

网友C:
和c6000差不多的

网友D:
应该还是用CSL库吧

网友E:
原则上选相同型号器件即可。 有一些设置会在连上target自后自动运行相应gel的

网友F:
我也准备买一6000系列开发版。。。同求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