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cs查看dsp产生的pwm波形

楼主(2014-03-06):
有这样的功能吗?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说法:“用 ADC 采样回来通过 Graph 功能看”,这样怎么操作。菜鸟识路中~~~·

网友A:
用示波器查看,百度文库有许多关于PWM产生的**呢。

网友B:
像这种输出到PWM波等  还是建议你用示波器看吧   Graph中不好处理

网友B:
看看这种资料中有使用的简单说明
建议你找些相关资料   网上很多的

网友:
可以看,但是不如示波器好啊

楼主:
恩恩~~谢谢大家~~~~用示波器观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大家~~~~用示波器观察了·~~

有机会用用CCS的Graph吧   功能真的不错
较强大

网友C:
Graph功能真的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