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换向器和电刷

楼主:
有个问题很久了,没有想清楚在实际应用中换向器和电刷是怎样的。这里有几个的问题想请教下。
1、直流电机转子转动的情况下,换向器跟着转子是不是一块转,还是跟电刷是固定连在一块的。
2、还是直流电机,假如换向器随着转子一块转(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正确与否),那换向器和电刷之间是紧挨在一起的,在转动的时候,电刷和换向器之间肯定有很大的摩擦力,这样的话,换向器和电刷会不会越磨越小,越磨越薄,直接是发电机挂掉。还是使用了什么很好的材料?
3、网上也没找到很好的实物图,希望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3-06):
小的电机用磷铜片,大的是带弹簧的石墨,与集电环接触,当然会磨损。
弹簧石墨电极:

网友B:
爱动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电机用磷铜片,大的是带弹簧的石墨,与集电环接触,当然会磨损。
弹簧石墨电极: ...

换向器和线圈一起转动吗?

网友A:
大多是这样的

网友C:
花5元在淘宝买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5元在淘宝买一个看看。

看来真要拆个玩具马达了。

网友C:
就是。拆一个看看马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