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4-03-06):
我发现我用这个MOS管驱动LED灯或者继电器,上电后就很难断开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是KD2302!

网友A:
1 要么换NMOS 接J3下方驱动
2 要么R25出来 接个9013 再驱动Q3 一般不直接用IO驱动的

网友A:
你图还是错的,画PMOS
2302是NM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还是错的,画PMOS
2302是NMOS啊

是的因为网上查不到资料,我接MOS管接到下面情况也是一样,但最小能驱动,如果接个三极管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栅极哪里接上了电压后继电器吸合,然后把电压断开继电器也不断开,虽然继电器两端电压只有3V!

网友A:
继电器断不开,
是触点粘连,
你要注意 触点 电压 电流 感性和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断不开,
是触点粘连,
你要注意 触点 电压 电流 感性和容性负载

有点复杂!~我加了二极管都不行,不知什么问题!~我只驱动断电器!~

网友A:
贴你完整的图来,
另外 搞明白 负载是什么 电压多少 电流多少 继电器 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完整的图来,
另外 搞明白 负载是什么 电压多少 电流多少 继电器 规格 ...

这就是原图,这是12V继电器,大概30MA的电流!~感情负载!

网友B:
你用多大电压驱动的?P12有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多大电压驱动的?P12有多大电压

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多大电压驱动的?P12有多大电压

R25多大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R25多大比较好?

这么巧?我做过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电路,不过用的是三极管,电阻选的是1K。你这是mos管,理论上我分析不出原理

网友C:
Q3的G端对地接一个1K的电阻试试。两张图都错了,第二张应该用nmos。第一张图用pmos,但是D极和s极接反了。

网友D:
图错了吧,P管,S接电源,D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错了吧,P管,S接电源,D为输出。

是N管来的图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的G端对地接一个1K的电阻试试。两张图都错了,第二张应该用nmos。第一张图用pmos,但是D极和s极接反了。 ...

是的是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是错了

这才对的

网友E:
说实在,如果电流要求不大,用三极管比较好

网友F:
栅极电容上的电荷放不掉所以不好关断,栅极对地接个释放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栅极电容上的电荷放不掉所以不好关断,栅极对地接个释放电阻就行。

接了,直接短路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的G端对地接一个1K的电阻试试。两张图都错了,第二张应该用nmos。第一张图用pmos,但是D极和s极接反了。 ...

接了直接短路都不行,PWM调试是不是一定要用三极管推挽驱动的?

网友G:
不管什么管,你的问题是栅极电压没下来。不信你量量。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原图,这是12V继电器,大概30MA的电流!~感情负载!

从MOS管的箭头方向来看,你应该在Q3的栅极接一个上啦电阻到VCC,你试试下

楼主:
我在继电器12V串个200欧的电阻就行了,我栅极接了地也不行啊!~我个人认为这个种MOS管是3.2A电流的用来控制20MA电流以下的不行,它会有一点点导通的!~

网友C:
KD2302最大漏电流是10uA,不可能控制不了的。再检查下PCB板上的管脚对不对,SOT-23封装很容易弄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D2302最大漏电流是10uA,不可能控制不了的。再检查下PCB板上的管脚对不对,SOT-23封装很容易弄错的。 ...

真的没有,我都没接到板上是独立出来的,我们用的会不会是不是正品?

网友C:
那换成N型三极管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换成N型三极管试试吧。

换成三极管没问题啊!

网友C:
把PCB的图剪切部分贴出来吧。我还是怀疑你PCB的管脚反了,要么管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CB的图剪切部分贴出来吧。我还是怀疑你PCB的管脚反了,要么管子坏了。

我独立来的,如果点亮后不拉地就不会断开啦,如果直接拉地就能断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独立来的,如果点亮后不拉地就不会断开啦,如果直接拉地就能断开!

现在接上个10K电阻拉地没事啦!

楼主:
请问用这个KD2302来PWM控制风扇转速行吗?直接在栅极输入个PWM信号,应该不用高频场管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Q3的G端对地接一个1K的电阻试试。两张图都错了,第二张应该用nmos。第一张图用pmos,但是D极和s极接反了。 ...

+10086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用这个KD2302来PWM控制风扇转速行吗?直接在栅极输入个PWM信号,应该不用高频场管的吧? ...

控制个风扇你还要用高频的干嘛,,搞个1K的频率不足够了啊,,
上面讨论了那么多应该就是你MOS管栅极电压不对,,PWM的话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控制个风扇你还要用高频的干嘛,,搞个1K的频率不足够了啊,,
上面讨论了那么多应该就是你MOS管栅极电压 ...

好的谢谢

楼主(2014-05-10):
我现在用KD2302来控制500MA的风扇发现很发热,我是用PWM调速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用过这个KD2302呢?

楼主:
原来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