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译Error[491]求解决

楼主(2014-03-06):
MPLAB IDE 8.85和HI-TECH PICC-18 V9.50
芯片18F6722
编译时出现下面错误
Error[491]   : can't find 0x12 words for psect "config" in segment "CONFIG"
是什么原因出现的呢,网查查了一下,
首先说明:项目代码是同事传过来的,同一个项目,同事编译、烧录没有问题
1、代码程序空间不足,但是,另一个同事编译的时候就没有事情;
2、代码优化问题,不知道怎样设置代码优化(求指点);
3、配置字出现问题,但是这个完全不明白,配置字通过__CONFIG()在代码中配置的,同事可以编译通过;

求解决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接触PIC没有多长时间,已经解决问题了
是配置字的问题“__CONFIG(N,X)”中“N的问题”
从下面网址的**上看到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575eb94010162fb.html

但是我还存在一个疑问:
为什么我同事的就可以通过编译呢?
有过类似问题的能不能讲解一下呢
谢谢!

楼主:
可能是  IDE版本以及PICC版本 不一样,或者设置不一样吧,问题有待确定

网友A:
__CONFIG()的使用有其明确的规定要求,不能乱写,否则自然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CONFIG()的使用有其明确的规定要求,不能乱写,否则自然报错。

恩,以前是通过mplab设置的配置位,所以对__CONFIG()不怎么理解

楼主:
想给自己点分,结果给不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