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时钟问题

楼主(2014-03-06):
stm32的时钟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启动代码里,先初始化堆栈指针,然后调用Reset_Handler,在Reset_Handler中断函数里调用SystemInit()函数,在这个函数里才开启内部8Mhz高速时钟HSI,然后才是外部时钟HSE。请问stm32
在开启内部8Mhz高速时钟HSI之前的那些指令是按照上面时钟执行的?比如说stm32刚上电时,初始化堆栈指针的指令,是按照什么时钟运行的?

网友A:
建议研究一下参考手册,MCU上电默认时钟就是HSI吧

网友B:
上电后,HSI未稳定前,MCU是没有提供运行的时钟。

上电后到可以开始执行代码,除去复位时间,身下的就是HSI启振时间,数据手册上有说明,1uS后,MCU开始工作。这里只说明正常的上电过程,不考虑哪些掉电复位等情况。

网友C:
指令肯定是按照SystemInit()配置运行的,晶振起震阶段系统处于复位状态,复位结束后没配置时钟期间按照默认时钟运行,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