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请教PID参数调节问题。

楼主(2014-03-06):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PID参数调节问题。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些前辈将制作四轴过程中调节PID参数的心得分享给了众多网友。我所不解的是,为什么每次重新做一款四轴,就要重新调节一次PID的值?这个与四轴本身的结构是有关的吗?

如果是有关的,那么如果给一个做好的四轴身上加一些负载之后,那岂不是又要重新调整一次参数?

恳请前辈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帮顶……还没调好!等看高手怎么说吧!
我的小四轴怎么调都晃!最后都固定半马力!居然还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还没调好!等看高手怎么说吧!
我的小四轴怎么调都晃!最后都固定半马力!居然还晃…… ...

:handshake加油

网友B:
看一下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935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贴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93574-1-1.html

:handshake

网友C:
PID的三个参数都和实例有关的。工业现场也是这样,同样的设备,不同的工况控制要根据现场的流量、压力、温度等调不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的三个参数都和实例有关的。工业现场也是这样,同样的设备,不同的工况控制要根据现场的流量、压力、温 ...

那用起来不是很麻烦。比如运输机装载和不装载时,参数是不一样的,得重新调整?

网友D:
我看到我们以前的项目主管调这个时,不同的负载,要从新调好才行,而且不好调。

网友C(2014-06-20):
是的,都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