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一个4X4矩阵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4-03-06):
(无正文)

网友A:
线与
当然是低

网友B:
确认你用的IO是不是开漏输出,是的话,就是线与。

网友C:
准双向口,非推挽输出,肯定是低...

网友D:
要接的话就是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这样接的。非要接的话就是低

你是怎么接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接的呢?

说错了。矩阵检测应该就是这样接的。最好上面加上拉电阻。